大家来看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真不可思议 修电脑5年就没 ...
大家来看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真不可思议 修电脑5年就没见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一台联想家悦电脑 用了一年左右 现在的问题是摄像头有时候正常显示图像 但过一会画面卡住了 再打摄像头就出来无法连接摄像头了 但把客户的主机 键盘 鼠标 摄像头 全拿到我这来 试机 一点问题没有 搬到客户家就不行 这行试了三次 都是同样的问题 现在确定不是电脑主机 键盘鼠标和摄像头的问题 因为这些东西在我这试多长时间也没问题 搬到别的电脑门市试也没问题 就到客户家就不行 真是郁闷啦 哪位高人见过如此奇怪的问题。。。百思不解。。。 现在怀疑客户家里的市电和磁场 但这些怎么解释呢? 重复一遍 经过N次测试确定客户的主机 键盘 鼠标 摄像头没有问题 大家给个合理的解释。。。我都怀疑风水不行。。。
不知道跟接地有没有关系呢?
如果是电压不稳 不可能主板能正常工作 就USB不能用吧。。。
我把主机的电源线换了
把主机电源线接的插座也换了 暂时没出什么问题 今天再问问客户。。。 超级郁闷。。
[
]
usb不能用

网友:
现在最值得怀疑的就是电压的问题了。注意以下客户家的附近有没有维修或者用干扰比较强的电器工具的。想排除这个疑点最好用个大功率的稳压器试一下。如果找到答案请贴上来学习学习啊

网友:
楼上的没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我极端怀疑是客户家的市电电压偏低...造成USB供电不足

网友:
还有一样没试,就是显示器,索性把显示器也试了吧,最后就是市电的毛病的,用稳压器,我这有一照相馆新装的机器总出毛病,拿到别人那就好使,最后确定为市电毛病,加一稳压器,问题解决了

网友:
你弄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可以肯定是市电的供电有些问题了。或者客户家的排插与冰箱、消毒柜等大功率电器共用?

网友:
是不是与两地的静电有关系,这就应想到地线的差别。

网友:
还可以找个好一点的电源 ,到客户家里试一下。我就遇到过一台机器,USB不能用是电源引起的,也许他的电源的5v电本来就不是很好,再加上当地的电压不是很好,就可能导致这种情况。我们是搞电脑的,电脑本来就是高科技的象征,所以我们要相信科学,风水不好,我觉的讲不通

网友:
你搬一台好的电脑到客户家,接那些周边设备,不就一试出来了,
,办法是人想的!

网友:
我想一台好的电脑去他家也不见得发现问题,因为也许只有此电脑与此环境才有此故障。

网友:
电压可以造成针打机不进纸,闭路线可以影响显示器,碰到过.

网友:
只是偶然事件。楼上的各有各的道理。现在市面上的无驱型摄像头有很多种,但我这里发现这样的问题。在本机上看视频很正常。但如果在网络上视频,就卡得很,有时候就跟死机似的。所以建议楼主还是先排除摄像头的兼容性问题,换个其它类型的看看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还有就是USB供电是否满足要求。用最小化的方法,把范围缩小才好找出问题的原因 。

网友:
建议:换个电源试试(嘿嘿,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就是两次插USB口最好是一个,前置的有可能出毛病

网友:
我看不一定是市电的问题。你把主机换到你门面上用用就知道问题了嘛。

网友:
在你店里能正常工作,到客户家里不能工作,有2个可能,第一,客户家里的220V电压不稳定,或者220V电压一会高一会低,第二,客户家里的电压浪涌太高,如果可能最好配备UPS

网友:
看一下顾客家里的电压是否正常,我因为这事给顾客退过新装的机器。把我整的是实再没有办法了。

网友:
是主机的电源问题,加上他家的电压不够,刚好导致他家不行,到你家就好!冒味问一句;我想你是专搞维护的吧?

网友:
修好了没有哦
修好了没有哦..................

网友:
可能是客户家的地线没有接好,以前我曾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也会遇到过,后来解决了,就是主板的USB的问题.

网友:
LZ修好了没有?如果还没好,请把显示器拆开,看看显示器的输入电源那个电容有没有损坏.
我朋友以前也有过这样的故障,他把电容弄丢就好了~~
怎么解析我就不会了,我是新手.好象是电容坏了,有电流反流回视频电源负极.
要是我说的错,请高手评评,让我们新手一起进步

网友:
补充:
先把视频拿下来,看看还出故障不,要是还是一个样子就不是视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