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前期5v或3V和后期5v或3.3V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在资料中曾看到笔记本主板上写有什么前期5v或3V电压和后期5v或3.3V电压。请问前期的5v或3V电压是不是指的是在待机状态时所输出的电压,而后期的5v或3.3V电压是不是指的是系统单元电路所输出的电压啊?

网友: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怎么只有一人回答啊。我正想知道这个问题啊

网友:
我也想知道答案,希望高说给详细讲解一下

网友:
高手出现吧

高手指点呀,我想知道

网友:
所谓的后期5V是从前期5V经MoSFET转换过来的。比如IBM待机的就有5V,而光驱是用的5V供电,为什么待机的时候光驱弹不出来?

网友:
我是新来的,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
前期5V。3.3V指没按开机前所有的5V,3.3V后期5V,3.3V指(例IBM系统供电没按开机键前产生3.3V,5V通过一个六脚场管按开机键S级输出3.3V,5V给所有后级供电都是后期5V,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