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的E97 f+显示器

楼主(2008-10-06):
高压起来后马上掉下,一直这样哒哒响。那位仁兄可以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显示器

网友:
电压过高保护,查电源供电部分(电压采样电路),估计与行电源没有关系

网友(2009-09-08):
会不会是高压包的问题

网友:
也许是电源输出的一个电容鼓包啦,你仔细看就会发现,还是就行中心电路短路啦,

网友:
换包吧,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