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DELL SONY GMD-5402整屏偏绿

楼主(2008-10-06):
求救:该显示器前面印的DELL牌,后面写的是SONY GMD-5402(见图片),自用机,刚买回时各项性能非常好,用了一段时间后,(偏红到偏绿,偏绿到正常) 自动变化,现在整屏偏绿(仍然能显示图像),底色也编绿,无法用屏上微调调至正常.
   该机除偏色问题外,别的性能都非常好(稳定性,色彩饱和度),因此不舍得仍.
   找过一个专业修电视的修了一个星期没能修好.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我自行维修!

   谢谢!

网友:
多是显像管枪有老化现象所致。如果懂维修的话,可以先找这方面的资料进下总线调试下R,G,B的暗平衡。如果进不去 则要下改尾板电路,调整下基色处理电路的暗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17):
楼上的太深奥了,能不能简化点?

网友:
显示器显像管老化很少啊,视放电路造成此问题可能比较大

网友:
多半是3基色的问题

网友:
是三基色的问题不错,但前面提到修电视的,一星期没修好,我想那人也不是饭桶,只是没找到故障点罢了.楼主要仔细的找,别急.VGA线头换过没有?尾板上查过没有?修电视的应该查过.呵呵.

网友:
DAS调一调

网友:
三基极的电压各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