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D问题

楼主(2008-10-06):
一块845D主板,南桥是INTER的,能触发但黑屏,上测试卡无字符显示,CPU供电只有1.2V有温度,Q1的D12V、G1.2V、S1.2V,电源管理芯片是5093MTC,请问下来该检查哪,是5093MTC坏了还是别的?

网友:
板上的其它的测试点电压测了没有,正常不,你这样只说这些别人很难帮助你

网友:
只查cpu供电部分吗?不全面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现象,还有你测的电压测试点,我认识北桥已经被你干挂了!!别修了,拆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