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由于轻微弯曲变形,导致北桥芯片脱点的处理

楼主(2008-10-06):
映泰Nf440-A7的主板,由于主板安装时CPU散热风扇过重,头重脚轻,导致主板变曲,经常主板点不亮,碰触北桥芯片可以正常点亮,请问这种情况需要进行北桥芯片过焊吗,如何处理?

网友A:
可以处理,但首先要明确是BGA空焊,还是说PCB焊盘上的焊点掉了.

如果是前者,用BGA机重新回焊即可.后者就要补点了.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处理,但首先要明确是BGA空焊,还是说PCB焊盘上的焊点掉了.

如果是前者,用BGA机重新回焊即可.后者就要补点了.很麻烦.

修理经险太重要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