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主板内存供电管发烫

楼主(2008-10-06):
865G主板内存供电管发烫,其它正常能正常跑码显示

网友:
1:负载有轻微短路,清洗一下北桥下面
2:供电管S.D极件内阻增大,更换

网友:
多谢楼上指点,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现在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个方法都试了,还是不行。请问还可能是 什么问题?

网友:
更换控制场管的IC

如果没有死机,蓝屏的现象,可以不管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北桥的性能不良有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