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EP PRO死机,

楼主(2008-10-06):
一块MSI 815EP PRO主板,死机,装系统有时也死机,勉强装上系统,进系统死机,有时在出现选择启动菜单死机,有时在将要进入系统死机,出现一个鼠标死机,,CPU,内存电压正常,北桥附近的几个电容爆浆了,换过,还是死机,I/O,BIOS32.768都换过了,不行,有遇到过此种情况的进来说说,还有哪些地方出问题会造成死机,内存,硬盘,电源,显卡不在考虑之列,换个主板就正常,确定是主板的事,

网友:
换过时钟晶振和CPU座里面的贴片电容了吗?

网友:
时钟晶振我换过了,电容没有,我试试,

网友:
上的CPU是赛扬还是奔腾?

网友:
电容全换掉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