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急啊。。哪位大侠帮忙看看。。

楼主(2008-10-06):
我有一个技嘉845主板,测板卡检完C1就不动了。。内存供电也量了 正常。。555哪位大侠能告诉我怎么回事啊。。小弟不胜感谢!!!
主板
技嘉

网友:
换一个条子试一下。在清理一下插槽

网友:
条子换过啦。。插槽我也清理过。。不管用啊。。。。
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换个插槽看看,可能是插槽出问题了,断针或接触不良

网友:
先放电,
然后参照DDR的检测
pin1 1.25v
pin7 2.5v
pin184 2.5v/3/3v
pin 91 92 2.5/3.3v
排阻上测负载电压1.25V
还有6个时钟信号.
还有数据地址线
如果这些都正常。就先刷BIOS后换桥吧.

网友:
BIOS刷了。。 。。不管。。。我拿去让别人看了一下。说是桥坏了。。。闷啦。。。又变成废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