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4GL 533开机诊断卡一闪一闪

楼主(2008-10-06):
手上有个七彩虹C.P4GL 533拿来不开机,上电源,插诊断卡,点开关针触发,触发后诊断卡显示一闪一闪的,只上了24ATX电源,没有插4口电源,是不是I/O坏了?I/O是IT8712F-A,主板是INTEL芯片组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1:开机电路问题,一般是IO损坏
2:板上供电点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先把IO焊一焊先,不行再换IO吧

网友:
上了CPU、内存开机,诊断卡不闪了,CPU也工作,出现C1C0应该是挡内存,一会儿就自动关机了,内存电压都正常的,是不是I/O不好,黄、红、紫、橙对地都没短路,请高手帮忙想想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各位高手帮帮忙!!!小弟急!!!

网友:
我修过其他的板子多半是IO问题

网友:
先换IO再说!

网友:
有无集成网卡.如果有的话.90%就是它了..嘿嘿..

网友:
没有集成网卡呀!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测一下3V,5V,12V的对地阻值看一下。

网友:
诊断卡显示一闪一闪的?没有具体显示数值么?还是正常开机显示数值却有闪动?

网友:
诊断卡一闪一闪已经解决了,现在上CPU有跳动到C1C0挡内存,一会儿就自己关机,内存我查过电压2.5V通过的,想不出来还有那里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