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845 复位灯微闪

楼主(2008-10-06):
故障现象:1、CPU工作条件都正常,无虚焊;内存、AGP供电正常,全板均有复位,上假负载复位灯、BIOS均不闪,上CPU后BIOS灯常亮,复位灯微闪,跑码DD(之前没看见有它跑码),换插PCI槽就跑FF或C0。
     2、不上CPU不闪,上CPU后不上BIOS也不闪,上CPU后换上另一个同型号但程序不同的BIOS芯片也不闪。
维修过程:1、(因上CPU后灯会闪)换过CPU供电的所有元件(场管,电容,主IC,扩展IC)
     2、换过主板上所有大于470UF的电容。
     3、换过IO,内存供电管,AGP供电管。
     4、换过所有门电路芯片
     5、拆掉COM芯片,没有集成网卡。
     6、查过BIOS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打过BIOS 13 14 15 17 脚,对地值一样,但触发后电压有2.5V,有的2.2V,有的2.4V都不一样。
     7、查过USB 时钟 数据脚对地值都一样大,无短路。

网友:
有几点谈谈个人看法
1:"跑码DD(之前没看见有它跑码),换插PCI槽就跑FF或C0"

  如果你的诊断卡是十来块一张的货,这些都属于无效代码,不要去纠缠是DD 还是CO !

2:"上CPU后换上另一个同型号但程序不同的BIOS芯片也不闪。"
    需要检查BIOS芯片是否短路,可以用这种方法,也可以不上BIOS芯片通电试.其他的情况,这样测试好象没有什么用处.

LZ都换过那么多东西了,建议下压一下U座,南北桥看空焊没有

3:

网友:
U座是穿针的,压过南北桥均无效,又检查时发现清CMOS后通电复位灯不亮,打一下PCI AD值(想想早应该就测试,少走多少弯路),发现AD二极体值相差140多,判定为南桥不良。此板暂告一段时间,马上试试换南桥(才学,不一定能换好),等换好了再告诉大家,感谢各位超版和版主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