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462板子搞不好啊

楼主(2008-10-06):
能开机,可以显示,诊断卡停在26。光驱可以引导,运行PE之类的就死机,装糸统也死机(GHOST和完整版的都试了),但可以进行磁盘操作,如DM分区格式化。主板上有10来个电容鼓包,换了也不行。显卡、内存、硬盘都换过试了,知不道是哪里的问题啊,求助!

网友:
可以换一个核心电源

可以换一个核心电源IC试一下.还有就是把集成网卡折了.OK

网友:
在BIOS里面把它关掉就可以了,何必拆了呢

网友:
会不会是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