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代换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8-10-06):
是根据什么代换的,有什么根据技巧去牢记。

网友:
IO的代换很难。。。因为牵涉到开机触发。。。

网友:
IO一般来说只能原型号代换

当然如果你对IO很熟悉,一些同厂家的同型号的不同系列也是可以代换的
比如83627这类的IO用得比较多,这种IO就有很多系列,有的可以代换有的不能,有的后一种可以换前一种而前一种不能换后一种。
我觉得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只能硬记哪种能换哪种。除非你对相应的主板和IO都很熟悉,知道它们相对应该脚的定义以及各种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