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里滴答滴答响???

楼主(2008-10-06):
杂牌显示器开机,空试绿灯长亮,打开后盖滴答滴答响,就象有闹钟似的,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显示器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情况发生,滴嗒声是电源继电器发出的声音。

网友:
先查开关电源如正常
就是行输出电路问题,重点查高压包

网友:
谢谢各位了,行管我量过了是好的,行管正常的情况下是不是应该有两种数值啊,见笑了

网友(2008-11-08):
一样的症状
长城1770ED显示器故障现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