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INTEL原装D865GLC ,主板.

楼主(2008-10-06):
INTEL原装D865GLC ,有一块这样的主板,已经确认是BIOS的问题了,我手里有一块相同的主板,把BIOS吹下来上到坏的板子上一切都OK,但是当我将好板上的BIOS信息用编程读出,再刷写到坏板子上后,确是00,
换了好几种BIOS块,都是这样,好板的BIOS块是N82802AB8  .我用CBROM命令查看读出的好的BIOS信息时显示这样的信息.

CBROM V2.7  (C)AWARD  SOFTWARE  2000   ALL  RIGHTS    RESERVED

网友:
那个BIOS芯片太容易坏了,我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没有修起来。都是BIOS的问题。不过好象有其它芯片可以代换的,论坛里找一下。

网友:
BIOS芯片那么容易坏吗?我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2008-11-14):
你看你焊对了没,有没有脱焊啊,或者你焊芯片的时间过长了,把芯片给弄坏了

网友:
我看有这种可能,我们以后也要注意

网友:
会不会是编程器的问题呢,你试过热拔插利用主板写BIOS没有呢,我的这个编程器就这种问题,有些芯片它写不进,或者是写到一部分报错,我没办法的时候就用热拔插,有相同的主板是最好的

网友(2009-04-03):
这个芯片完全可以用W39V040FBPZ代用的。

网友:
你要知道 INTEL 的板子里面有一段是空的字节 用编程器读的时候只读取有数据的 没有数据的就调过来   INTEL的BIOS下载下来的是6个文件 编辑后 再合并 再编辑 编辑好后整好512K 不管是大1个字节或是小1个字节都是不行的  想要合并的说一下 我帮你弄好

网友(2009-12-26):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一般换一个块从新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