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什么在基地买的PC3000串口硬盘连接线怎么不能用

楼主(2008-10-06):
我想问一下硬盘的学员,你们用的PC3000的串口硬盘的转接口能不能用阿,我的总是停在BUSY灯上,是不是机子有问题还是我没有设置好,知道的请说一下,谢谢!
硬盘

网友:
怎么没有人教一下阿.

网友:
如果一直BSY 在转接卡上有个按键 按一下 然后在重新给硬盘加电就可以了

网友:
老师终于看到你了,谢谢你的回复,我再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