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修理软件

楼主(2008-10-06):
(图片)

网友:
:handshake 经验太底下不了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个只能用在有相应的主控的优盘上,没有通用性。

网友:
下载一个usboot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个U盘 没用多久就,在一次格式化的过程中,被人给拔了,然后就格式化不了了,用USBBOOT 也不行,指使灯狂闪,不知道各位有什么好的软件不,教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2008-11-05):
我的一次插入无端就剩下8M啦。本来是1G的。可以用嘛?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U盘都能用啊!?

网友:
修理软件?

软件能修好U盘?应该是检测软件吧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能用此软件呢,光下有什么用啊,怎么用呢

网友:
我的U盘本来标注是1G的,但是使用DISKGEN把我吓死了,除了1G外,还有8G剩余空间。。。。。

网友(2008-12-28):
不知道怎么个修理法,没有说明也没有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