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A电源保险烧断了的维修

楼主(2008-10-06):
现在经常修到ATA电源烧保险的电源.我以前就是把大体查一下.查不到故障.就把保险接起来.一通电.烧得P里P啦的.好吓人..
我现在都怕了...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方法在测试的时候又不乱烧东西.又安全的方法.在线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遇到这种方问题,烧保险一般还会有其它东西坏,不能直接通电的,可在保险处接一个60W的灯泡

网友:
有时候保险管烧掉了,不光光只是损坏了保险管这么简单。还有可能是高压部分还有元件短路或是烧坏了,还需要再仔细查看

论坛上有关于烧保险的贴子,就是保险管烧掉后是怎么样的,还需要再查看下,判断是哪些部分引起的。

网友:
以下是我在另一个论坛看到的贴子,正好对你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回复:
"我修电源喜欢用个灯泡这很重要,当保险烧断时首先把导致烧保险的元件找出,这时不要急于上保险,你把灯泡挂在电源两端后上电,如果出现灯泡长亮说明后面还有短路要继续找坏件,灯在此时起了保护作用,要是在没查彻底之前直接上保险,损失的不只是配件的费用同时会对你修好这个电源的信心打击会不小;谈正题吧,如果灯泡出现间隔性的闪,说明电源起震了,恭喜你可以上保险了。如果灯泡出现急促的闪,有的可以上保险,有的不可以上保险这时你细心点就可以,不过出现这种现象不多。"

网友:
直接把坏的保险两头焊接两根线可以吗 ?这样的话是不是接可以 根据你所说的看看后面是不是有短路了 ?

网友:
烧保险一般都是初级电路有短路,要先查出是什么短路后才能上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