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哭了,高手进~

楼主(2008-10-06):
ASUS P5GD1 PRO触发跑D1~D4~E0,在跑D1到D4Z中间RST和R UN不停闪,跑到E0就不闪了~不跑内存,
Pro

网友:
哥们,哭什么.能修好就修,不能修好就算了嘛..这有什么.像你这样的情况,可以刷一下BIOS嘛.再不行,按住北桥试一下.再不行打一个内存对的阻值..还有量一下内存的主供电.还有上拉电压...别哭..

网友:
```
现在问题是那个不停闪动有没有问题~闪的那个不正常的``

网友:
建议你先换IO再刷BOSS

网友:
典型的BIOS故障,刷了再说!

网友:
建议你刷BIOS先 我的就是这么解决得

网友:
建议你先 刷BIOS-----------------

网友:
刷BOIS不行就换个IO试试

网友:
刷BIOS吧,一般刷了就收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