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报键盘错误

楼主(2008-10-06):
机器之前的故障为不亮,更换南桥后亮了,但一直报键盘错误,键盘拆到别的机器上是好的,重更换了一个桥还是一样,望高人指点
更换

网友:
有没有具体的报错信息?? 光就是 “keyboard error” ?? 刷过BIOS么?

网友:
刷过了,还是一个老样子

网友:
量一下KB 数据线的值看看吧, 或者看看H8/或南桥周围有没有外观不良的地方;

网友:
换个键控看看,要不在检查一下键盘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