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gv的主板全屏偏绿色

楼主(2008-10-06):
如果.有一块845gv的主板全屏偏绿色

查主板的vga接头中的1.p.2p.3p三基色对地阻值为75欧..测它旁边的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

全它其部正常.......................

网友:
有AGP吧,如果AGP正常的话,换个VGA头子试试

网友:
不好忘 了说。。vga头我早换过了。。没用的

没有agp槽的。。

网友:
先要排查显示器的好坏.如果显示器偏色,查主板是没有用的

网友:
显示器是好的啊。我搞维修的。。这点道理肯定要先排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