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移动硬盘求助

楼主(2008-10-06):
我的长城移动硬盘GWHD-6603
在右下角任务栏搜索得到USB的符号,但在我的电脑中找不到盘符。请问有什么方法,和工具!!1

网友:
我的电脑----管理-----磁盘管理------格式化,一下就OK

网友:
如果硬件正常,在 磁盘管理 ----分配盘符就行了,不需要 格式化的。不然数据就没了。。。

网友:
换个硬盘盒子看看吧,有很多是盒子供电不好也出这样的情况。

网友:
有USB符号,并不能说明能认盘,USB符号很可能认的是转接卡的芯片,只有到磁盘管理里面看看有没有硬盘的参数,才能说明问题,如果有的话,那么就可能是没有分区,或是分区错乱,在不要数据的情况下分下区,格式一下就OK了,要数据的话,先考虑恢复数据吧,如果看不到盘的参数,说明没有检测到硬盘,可以把硬盘取下,挂到台式机上,用MHDD检测一下,如果硬盘没有问题,说明转接卡有问题~~换卡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