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ony cpd-l141高压条问题!

楼主(2008-10-06):
原来的坏了,现在手中没有同样的高压条,原来的是三线接口的,可手中的高高压条只是二个线接口的,不知能否代换,请问三线和二线有什么不同?能否将三线并用为二线?现在我用三线其中二线接到高压条,开机一见到图面就黑了,好像是保护了,用手电筒照能看见图面,不知道是高压条不能代换还是灯管坏了,小弟刚刚学液晶显示器,谢谢大家帮帮忙!!!
液晶显示器

网友:
3条线的是双灯管的一般是大口,有大口的4灯高压啊!一根细的两根粗的,细的的是公共端,换一个就可以了!当然你得排除灯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