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维修主板的时候用什么焊锡丝

楼主(2008-10-06):
我买了2种普通焊锡丝,可用电烙铁往主板上焊接,主板不沾,助焊剂也涂了,还是不行,我怀疑是焊锡丝的问题,所以请教大家,维修的时候都用什么牌子的焊锡丝,直径多少的,如能帮忙,真诚感谢~!

网友:
现在的焊锡丝质量不一,你买时要好的,到大的配件处。

网友:
细一点的,可能你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买焊锡时从外观看,发白并有光泽的焊锡质量好。另外主板焊点一定要处理好,就是氧化和上面的杂质处理掉,不然也不会上锡。

网友:
说几种质量不错的焊锡,北京朝日、杭州友邦,还有一个产地不明但好用的恒泰。山西中亚各地都有卖的,但假的多,正品也质量一般,最好别买。

网友:
焊接问题,就是用最差的焊锡丝也不会不上锡的。

网友:
是不是锡线的熔点不同,分低温,中温,高温锡的。一般来说温度越低越贵

网友:
感觉 还是细的,光亮的焊锡丝比较好用

网友:
我感觉你也是氧化层没有过处理好,所以不粘

网友:
有铅锡细的好点

网友:
用0.8的焊锡丝就很好了。

网友:
买个千住的焊锡,或者汉高的焊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