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RT9238代换

楼主(2008-10-06):
你们好:请问大家高手,电源芯片RT9238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网友:
我查资料可用ISL6524代

网友:
谢谢,不知道有没有该型号的电路图

网友:
你还是买一个一样型号的吧,避免不必要的损耗,换原型号为准。

网友(2009-08-12):
可用ISL6524代换的,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