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两边逞闪动锯齿状

楼主(2008-10-06):
各位大吓我现在有两台文字两边逞闪动锯齿状。不知从哪里下手。
指点一下

网友:
什么机器,是打印机还是显示器?

网友:
这样问谁能回答啊。具体点啊。你说的是什么机器。型号讲的具体点啊!

网友:
这样问谁能回答啊。具体点啊。你说的是什么机器。型号讲的具体点啊!

引用  报告 回复

网友:
显示器呀!上面只写了HOFO。可呢是反新的。也没有型号的。

网友:
那位大师帮帮忙

网友:
你是不是不小心碰到聚集磁环了,不是就调一下高压包看

网友:
我调过了.之前是没显示的.后来有了显示就很蒙就调了高压包.就变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