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的EC是否有程序?

楼主(2008-10-06):
手上有3块Dell 5150的板, 全部是一个毛病. EC坏了, PC87591L的. 症状是3V5V过几秒就掉到1-2V, 然后又升回来. 我拆了别的板上的PC87591L, 毛病是没有了, 可是按了开关后, ON/OFF有低电平, 但是EC上的PWRBTN#始终不变?  这个EC上有程序吗? 一定要换同样板上的EC吗?

网友:
这个芯片确实是可以写程序,但是同型号的更换应该可以的。

网友:
是啊, 我拆了别的型号的板上的芯片, 芯片是同型号可是板不同. 芯片应该是好的, 因为拆之前试过. 装上后3V5V是正常了, 可是不触发, 换了两个芯片了. 没辙了.

网友:
板不一样,是不行的。这就证明了里面有程序。希尔特的编程器可以编写

网友:
谢谢版主. 编程器我倒是有, 可176脚的座子...算了吧, 买个座子恐怕都要好几百. 也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
这种程序在哪里找呢.设备有了.可你怎么去找原始程序呀.

网友:
有了编程器,就可以从工作正常的同型号IC里面备份出来了啊。。。

我现在就是在想,H8S的EC。。。有什么编程器可以编写。。。。

网友:
我长这么大只见过一次这种座子,据说引脚是镀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