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花屏的状况判断是显存还是核心引起?

楼主(2008-10-06):
个人觉得理论上是可行的(先不论供电等其他原因),不知道各位大大们是否愿意分享一下经验?

说个目前碰到的情况:
现有一张ATI X1600PRO,竖条状花屏,每个竖条长短不一样,有的从上到下,有的只有半条,竖条由小块组成,有点象MHDD扫描硬盘出来的图一样,大多是灰白色,有时是其他符号或颜色,比如“¥”之类的,每次开机竖条的状况(形状位置)是一样的,只是小块的符号或颜色有变化。

这样能判断是显存还是核心引起吗?

网友:
换显存修好过相同的故障

网友:
个人认为,仅从故障现象无法判断,必须检测才能知道。因为花屏是GPU无法正常读写显存引起的故障,GPU、显存以及中间的连接元件有问题都会导致花屏!

网友:
我的有次因为散热片没有装好也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