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主板档内存,诊断卡跑C1,和CPU有关系吗?

楼主(2008-10-06):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我的一块主板开机总是跑C1,内存换过试了还是C1.型号是磐正EP-8KDA31.我以为是主板的问题,就卸了朋友的一块V星K8T Neo-V主板来试,郁闷,还是C1.试的过程我没接其它的设备,内存换过了,就只有CPU没换(没有同样的CPU).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和CPU有关系吗?

确实是CPU的问题,谢谢大家啦`呵呵.

网友:
没有.和北桥有点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块主板不可能都有问题呀,朋友的主板是好的.

网友:
AMD462的CPU有的坏了只跑C1有的跑报BIOS错误的代码.所以如果你的CPU在朋友正常的机器都不过内存的话,你的CPU90%以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