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0-06):
很规则的竖条纹 不是亮线。。
AD板?还是屏啊 迷惘中 不知从哪里下手 不知道仁兄们有没见过这个问题的
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这种情况的比较多,驱动板代换过还是那样,所以我判断是屏的问题,一般都是退给顾客

网友:
检查驱动板1.8V电压是否正常.如正常.一般都是屏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屏坏了 没戏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下,还有电源部分

网友:
如果屏线没有问题,一般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2008-11-08):
退回客户了
没有办法

网友:
有时候遇到这种问题没有把握的话还是退给客户算了,别到时候修了半天连图像也没有了就惨了,我们以前遇到过,最后只能赔了个屏,亏死了

网友:
说的也是。我也有陪过。不过不是屏。是打印头

网友:
屏的故障不好修啊,难度非常滴大哦

网友:
ACER的机器屏坏得多。

网友:
我也遇到過 氣死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