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CPU主供电怎么办。查什么?

楼主(2008-10-06):
CPU其它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CPU主供电为0V,请问大家是什么坏了,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查Q1场管和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有些主板上了不支持的U,也是0伏。

网友:
CPU主供电的PWM或者场管有问题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我准备先换个电源芯片试一下,不过还要去去找电源芯片。

网友:
测电源芯片的输入输出,测上管D极,测下管S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