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51fplcd 点开关键没反应,指示灯不亮~

楼主(2008-10-06):
dell e151fplcd 黑屏,点按键开关按钮没反应,我用聂子短接,开关灯亮起,有显示图像正常,一松开就灭了,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晕啊...这都行呀..换个开关都不行呀????

网友:
我想问下就算开关坏,也不应该是短接后亮,松开就坏啊 ,不是按下开关就保持在亮起状态了?点关才关吗?
属于有点像那种摇头开关(图示)
http://support.dell.com/support/ ... 1fp/SC/controls.htm

网友:
这款DELL应该用的是明基的技术.先把开关换了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