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需要按F1进入COMS设置,F2进入系统,不是电池问题

楼主(2008-10-06):
开机需要按F1进入COMS设置,F2进入系统,而且CMOS设置无法保存,根本无法禁用软驱,更换过电池,保证不是电池问题,请问咋回事啊,怎么解决

网友:
COMS不保存,先刷BIOS,不行再跑线。

网友:
BIOS已经刷了,还是老问题,郁闷,到底是啥问题呢,会不会是板子BIOS供电问题?

网友:
不插24ATX时,CMOS跳线针上电压在2.5V以上吗?

网友:
提示什么要按F1?单纯是没有安装软驱,还是提示check sum bad之类的,测CMOS跳线电压,如果正常,排除了电池供电问题,刷BIOS,不行就换14.318晶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