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c 1775f彩显图像拖尾

楼主(2008-10-06):
kec1775f彩色显示器图像有拖尾,菜单显示也是如此,如鼠标指针后面有白色拖尾至屏右边,好像是自激,并伴有细而密横亮线。请高手指点。尾板彩色处理电路是mc13282ep  osd是ZRXA-001

网友A:
"并伴有细而密横亮线。"亮度 正常吗?如果亮度正常.问题出在视放电路上.检查视放供电是否正常,测量三枪电压是否有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伴有细而密横亮线。"亮度 正常吗?如果亮度正常.问题出在视放电路上.检查视放供电是否正常,测量三枪电压是否有异常.

首先对版主的关心表示感谢,关于亮度屏左比屏右亮 ,右侧稍暗。三枪的电压都在65v左右并可调,视放电压在90v左右。请版主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伴有细而密横亮线。"亮度 正常吗?如果亮度正常.问题出在视放电路上.检查视放供电是否正常,测量三枪电压是否有异常.

热丝电压6.3v     G1=-60v    G2=160v

网友:
关小对比度看有没有变化,有就是管子老化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伴有细而密横亮线。"亮度 正常吗?如果亮度正常.问题出在视放电路上.检查视放供电是否正常,测量三枪电压是否有异常.

现把该显示器拖尾状况附上图像

网友:
换RGB基色放大集成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