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张软件测的K8T800主板的电压等数据图片,问下这些数据 ...
发张软件测的K8T800主板的电压等数据图片,问下这些数据在正常范围内吗?

楼主(2008-10-06):
发张软件测的K8T800主板的电压等数据图片,主板的4P口被烧了,还能正常开机,问下这些数据在正常范围内吗?关系到这个主板还能用否
主板

网友:
兄弟,软件测得的数据,根本不据有什么决定意义,如果要去测就自己拿万用表测,这才是硬道理。
另外,如果你的系统能够正常运行。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
嗯,这个我也清楚,是不准确,不过如果因为P4烧造成电压异常,跟标准差太远应该能看出来吧?麻烦看下

网友:
烧了不影响,只要还有12V电压就行

网友:
那这个图上数据有没有特别异常的,比如高出标准电压2~3倍之类的

网友:
能开机运行的电脑应该没事的

网友:
软件不准确,请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