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想配备些工具,师傅们帮助拿个主意

楼主(2008-10-06):
菜鸟以前修家电,现在想学修电脑,但置备工具心中没数,暂时想作较小的配置,请师傅们作参谋,同时请教几个工具方面的问题。
1、假负载得备哪几种(太老的不要);
2、240元的笔记本诊断卡和60元的区别在哪儿?这么大的差价价值有哪些?
3、MINIPCIE笔记本诊断卡看图片板上有个IC 座(空的),想了解他的作用。

网友:
假负载:478 、775、754、939、AM2、462

240元的笔记诊断卡是MINIPCI-E总线,应用于最新的本本,比如945的

而60元的,是应用在MINIPCI上,适用于老款的本本。

MINIPCI-E卡上的那个IC座,是用来放仿真的BIOS的,也就是说,可以用卡上的BIOS来替代主板上的BIOS,可以起到确认BIOS程序是否正确的作用。

网友:
谢老大指点。
还有不明之处请教老大:直营店供应的27件套是否傅囊括了老大所列举的那几种假负载;MINIPCI-E卡上那个IC座是要根据不同的本子安装不同的BIOS吧?MINIPCI-E卡也能用于老本本吧?

网友:
MINIPCI-E卡 在没有MINIPCI-E的老本本上没法用。“MINIPCI-E卡上那个IC座是要根据不同的本子安装不同的BIOS吧?”  是的。

27件套包括常用的假负载及其他不常用的,都有的。

网友:
谢老孙。
笨鸟很菜,对MINIPCI-E卡在老本本上不能用不理解,在百度上搜索浏览后认为MINIPCI-E是一种接口,不知这种理解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