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3随身听固件升级详细

楼主(2008-10-06):
MP3随身听固件升级详细

固件升级功能已经越来越多的写在了各种播放器的规格表,对于这个即熟悉又陌生的功能,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磕磕碰碰一知半解中使用过,但却未了解其中技巧与细节。在本文里,我将带着大家探识固件的秘密。

[固件到底是什么]

   固件(FrimWare)的词典里的解释是具有软件功能的硬件,在早期这种器件一般都是存有软件的EROM或EPROM等,并且通常这些硬件内所保存的程序是无法被用户直接读出或修改的,在那时,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必要对固件进行升级操作的,即使在固件内发现了严重的Bug也必须由专业人员带着写好程序的EPROM把原来机器上的EPROM更换下来。那固件到底是指硬件还是软件呢?在我们现在的理解,固件应当指的是软件了。但软件种类繁多,并不是所有软件都能叫做固件的,一般来说,担任着一个系统最基础、最底层工作的软件才可以称之为固件,比如我们常说的计算机主板上的BIOS,在以前其实更多的专业人士叫它固件(FirmWare)。
固件有多重要]

   了解的固件的基本原理后,我们可以得出我们对于固件的认识“担任着一个系统最基础最底层工作的软件”,而在播放器中,固件就是播放器的灵魂,因为播放器除了固件以外没有其它软件组成。因此固件也就决定着播放器的功能及性能。由这一点来看,播放器的固件与它的硬件有着几乎相同的地位,而在某些程度上来说固件可能更重要一些。因为只有出编写出色的固件程序才可以更加充分、巧妙的发挥硬件的作用。最著名的一个例子是Hyunwon公司在2000年推出了一款名为“月亮宝盒”的播放器,但在投入市场没多久就发现由于PCB板的设计问题造成按键失灵,问题非常普遍。按惯例,很多厂商可能会采取招回的方式来处理这一问题,但Hyunwon公司在分析原理后对其固件进行了小小的修改,让固件来对这种硬件问题进行修补,结果很快就将这一事件平息。由此看来,在这里,优秀的固件还可以弥补一些硬件上的缺陷。

升级固件可以带来新的功能,免费的!
[为什么要升级固件]

   虽然以“固件”为名,但不管怎么说,它还是应当被我们理解为软件,并且由于目前集成电路的进步,这种固件都以Flash为载体,升级固件也变得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没有危险,固件程序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程序的区别已经越来越小。在早期,升级固件主要是为了解决一些Bug及兼容性问题。而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厂商的设计很难全面的满足客户需求,更多的厂商把升级固件提供更多更新的功能做为附加值来提供给用户。因此,我们可以对固件升级做以下总结:

1. 解决已经存在的bug,兼容性问题 ;
2. 改善操作方式,提供更加方便更加人性化的功能
3. 提供更多的音乐格式支持

升级前要做好各种准备
[升级前的准备]

   由于升级固件是有一定风险性的,因此在升级前还必须做好以下准备:

   1. 电力充足的电池:可防止在升级过程因电池电力不足而中断
   2. 备份原有的固件:可以防止在升级错误或者不满意新版固件时回退到原有版本。
   3. 新的固件文件:虽然多数产品都可以实现网络直接升级,但下载到计算机上再升级的可靠性要高得多。
   4. 关闭计算机不相关的软件:为防止升级过程受到其它软件的干挠,最好暂时关闭不需要的软件,特别是杀毒软件。
   5. 检查USB接口可靠性:最好在升级前上传或下载一下音乐文件,测试一下USB接口是否可靠。
   6. 清空或格式化播放器:为防止升级时由于Flash容量不够而造成升级失败,清空播放器的内的数据可保证升级的万无一失。

               一定要保持供电的充足
[升级失败后的处理]

   一般来说升级都能非常顺利地进行,但还是有不少用户出现过升级失败的情况,目前的播放器种类繁多,所以我们无法对所有的播放器一一说明,但分析目录市场上的播放器升级方式,总结了两种情况来进行解决。

一、失败后可以在硬件中找到播放器

   出现这种情况的播放器一般来说它的USB传输并不依赖固件程序,或者说两部分是独立的,这类播放器升级失败后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一般首先应当先分析一下升级失败的原因,多数情况下都是在播放器还存有音乐文件的情况下进行才有这种可能,或者升级被一些意外原因中断所致。而解决的方法也非常简单,因为在计算机中依然可以找到播放器,所以按分的出来的原因一一解决,然后再进行一次升级即可解决。比如如果播放器上还存放着比较多的音乐文件,可以将播放器格式化一次试试;如果是因为某一应用程序的原因造成中断,可以先将应用程序停止再进行一次升级试试。总之,因为升级失败后播放器的USB传输还没有中断,所以进行补救是非常容易的。
二、失败后机器无法打开,计算机硬件中找不到播放器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比较麻烦,因为这时按正常的方法计算机是无法与播放器进行通信,所以也无法重新升级播放器了。但这并不是说播放器就此没有救了,在您将播放器送到维修站前不妨先试试我的方法。将播放器的USB接入计算机,然后按下播放器的开机键(多数产品为Play键)4秒钟以上,这时一般计算机都会报告发现新硬件,但显示的并不是播放器,而是播放器主芯片的型号,如“Philips Saa7550 …”“STMP 3410 …”等等,这时立即打开播放器的管理程序,或者专用升级工具,有时这种专用工具播放器厂商并不直接提供,可以看看播放器光盘所提供的光盘内有无其它一些辅助程序,一般来说管理程序会立即发现播放器固件错误,并且将固件通过USB临时加载到芯片的内存中去,然后芯片会自动重新启动,并且在计算机中找到播放器,这时并不时说播放器已经正常了,因为固件时临时通过加载到芯片上的,一但断电,固件就会消失,所以应当立即使用管理软件或专用的升级工具重新进行固件升级。

   这里我们使用DEC公司刚刚推出的DEC 220R型播放器为例向大家介绍,这款播放器采用单芯片设计,USB传输层依赖于固件程序进行。在升级固件失败后不但播放器无法打开电源,在通过USB接入计算机后也无法找到硬件。这时首先找一节电力充足的新电池装入播放器中,接上USB接口,按下“Play”键不放,直到计算机显示“找到新硬件”为止,一般计算机会自动安装好新硬件的驱动程序,如果显示找不到驱动程序可以将播放器的安装光盘放入计算机,然后搜索CDROM即可找到硬件“STMP 3410..”,这时即可启动“FirmWare Update ”程序,启动后程序立即显示出一个进度条,这时升级程序实际上是将固件临时装入芯片。然后程序退出,播放器自动进行重新启动。并且这时计算机便可以找到播放器,并可以对其进行操作,这时应当立即打开“FirmWare Update”程序进行固件升级操作。因为这时一但将USB线拔下后机器又将无法启动。等待固件升级操作完成后重新启动播放器即可正常工作。

二、
   MSC US128播放器的USB使用的是专用芯片, USB传输层并不依赖于固件。因此固件升级失败并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因为只要USB传输层没有被破坏,还可以重新升级。所以在当MSC US128播放器在升级失败后首先应当考虑失败的原因,如,下载的固件程序是否有问题,播放器空间是否不足等。这时我们可以先完全格式化一次播放器、重新下载一次固件程序试试。如果使用了比较新的固件,不妨先下载一下比较新的管理程序进行升级试试。一般来说这类播放器在固件升级失败后的处理是非常简单的,所以进行反复的升级测试。

   固件升级可以为你解决困扰已久的Bug,带给您梦寐以求的新功能,因此升级固件已经成为数码爱好者热衷的一种提升硬件性能的方式。而随着厂商的努力,升级固件已经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安全.

网友(2008-11-05):
如果再带点维修软件就更好了。。最好能详细点。。。

网友(2009-02-15):
是啊,怎么看到用什么固件啊

网友(2009-12-18):
楼主,我的MP3是在升级固件后电脑找不到硬件的,启动“FirmWare Update ”程序后,
也找不到硬件,在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驱动程序,有什么办法能找到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