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通病谈。

楼主(2008-10-06):
DELL D620通病谈。   D620最常见的故障之一莫过他的充放电。在这里小弟只是略懂一二,他是由两个IO控制,一个是EC5004,另外一个是EC5018。   想知道不认电池,认电池不充电,认电池充电很慢, 的情况下.换那个IO呢,望那个高手指点下,一点碰到充电问题就头痛,不知道换那个IO。。。。。望大侠不怜辞教,谢谢!

网友:
帮顶,有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
这机器好像还有开机无显的问题吧,跟640M一个样,好像这种问题也是通病啊,望高手们指导指导啊,

网友:
我也不清楚,你看看图纸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这机器很好弄的啊,开机无显BIOS

网友:
什么叫两个IO 啊  。。 如果那样的话  南桥岂不是叫第三个 IO 了 。。  专业些好不好

网友:
他用的什么充电芯片啊

网友:
用MAX8731充电芯片

网友:
走过,路过,机会不要错过,我是路过的

本本波 -10 恶意灌水,灌水请到灌水区

网友:
先换个看下现象撒
逐一排除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呀.或者电源适配器

网友:
顶起,这个关注中.,,,,,,,,,期待,

网友:
本子的充电电路很复杂,没那么容易修的

网友(2009-01-06):
电池不冲电先换个电源试试,电源坏也有不从电的,这是戴尔的通病

网友:
不是的,DELL一般用通信SMBUS发指令后才可以充电,所以是要解码的,不是其它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很多都是充电器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还有个通病,显卡很容易虚

网友(2009-03-02):
到底哪个是正确的答案啊
给我们新手弄得叫一个晕乎啊。。。
希望能有权威点的解答

网友:
看起来本子是难修的哦,那个DELL的充电问题我也遇着过,换了适配器还是不行,不知如何着手,郁闷了两天把本子交还客户了,请哪位高手支两招,不胜感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