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 HP 打印机皱纸

楼主(2008-10-06):
HP 5100 的激光打印机
打印时,有时打印了20多页后才皱纸(皱几页,或十多页)无规律。有时只皱1页。
我也大概知道是加热组件坏,但拿出来看,如像没有见什么坏的.本人很少修打印机,由于机子是XXX局的(重要单位)
有很有朋友指点一下.如是加热组件坏的话,会坏什么地方.
打印机

网友:
是叫一个什么东西来着!我记不了哪!两个滚筒!一个红色!一个黑色的!我的机子出现过这种情况!换了这个两个东西就好了!在出纸的那过地方!

网友:
对了!叫定影膜!换了就好了!

网友:
HP 打印机皱纸
你的打印机是不是分页器有毛病或着是搓纸轮系统有毛病啊看看是不是这的毛病啊

网友:
谢谢了,楼上的两位朋友。是有一个灰色的,和一个红色的滚筒。我仔细看了,表面没有损伤,就是灰色滚筒的最左边有一处2--3MM的裂痕,观察了一下好像纸张没有碰到。
刚才问了一下,一个定影膜100多,换上去不知道能否解决。如不得我就白买了。
如不行的话,换定印组件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吧。(对方钱不是问题,不过要一次行解决。有朋友会问对方钱不是问题的话直接买新的就行了,是的他们也想,不过好像有由于XXXX,所以今年不能买新的设备)

网友:
定影部分拆出来,损坏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定影膜坏了。可以肯定的

网友:
换了定影膜就好了,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定影膜有没有毛病,如果没毛病给定影膜里面加一点硅油(复印机常用的那种)

网友:
定影膜已经坏了,但卡纸是不是由它引起的还得看纸卡在哪,是膜内还是外,纸头过了膜没有,过了就不是膜的过,你要是没修过就换定影总成吧。

网友:
定影膜,下棍,前者是HP激光机坏的最多的一个东东!

网友:
来过,留下个脚印,我家用的是佳能的CP760,从买回来到现在还同出过毛病呢,可真争气

网友:
观察一下是不是定影膜与下棍之间的磨擦力不够,定影膜上面是不是有损伤,如果有就换掉,如果不转,加硅油,加大压力再试一下。

网友:
要是定影膜破肯定会皱纸.............你要是拍个图上来...我们能更快帮你解决办法.......

网友:
谢了兄弟,
我知道换膜 换下棍会好,但答应人家是一次过修好(即修好后近期不能有返修)故机子直接换定影组件 换好了。

网友:
定影组件很贵的说,还是换膜划算,清洁干净陶瓷片后,加硅油换新膜

网友:
清洁定影组件,加一下硅油,放一张纸手动转,观察走纸情况。不行换下面的压力棍,还有两边的轴套是不是有磨损,导致摩擦不够
[
]

网友:
看看纸卡到那里了。如果没有到加热组件那里,就不是它的毛病
不过那里比较容易引起卡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