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反复跳码故障

楼主(2008-10-06):
小弟今天修块810主板!出现:C1-C3-01-02-07然后反复地循环跳变!    测CPU/内存/显卡供电以及时钟都正常!刷新BIOS后故障依就!
请问各位大侠该故障如何处理!

网友:
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换IO..成功率大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一般直接换IO

网友:
那先谢谢你们了!我手上正好有这样一块IO!

网友:
换了IO后,主板不过CPU了!当然IO是同型号的W83627F-AW!

网友:
是不是内存没插好

网友:
我也碰到过,跳码是一样的,换了IO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是I/O问题啊,或键盘问题

网友:
IO有问题或者是你没焊好,重焊或者重换IO

网友:
查一下复位电路啊

网友:
检查一下RAM槽边上的上拉(或下拉)电阻

LZ说的故障我见到过二次,检测卡能跑字,说明供电、复位都正常,循环跑字肯定是在一个环节上过不去,POST程序就反复去试探------这就形成了循环。
      从循环的字码上大致上可以判断问题在哪,LZ说的这种循环多是NB抓内存时抓了一部分,下面的抓不到,它就再试着抓......
      我的二块板子都是测上(下)拉电阻发现有有一个帖片电阻开路,换掉就OK啦。
      你得有耐心一个个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