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OC190 17寸黑屏的问题

楼主(2008-10-06):
AOC190 17#黑屏

终于有地方解决了,一年前买了台AO C190 17#液晶显示屏,因为夲显示屏有两根线连接主机,一根是数字式,一根是摸拟式,用数字线连接主机时显示器不显示成黑屏,而用摸拟线连接主机显示屏显示正常,请教高手邦忙解决!另有一问?现在该显示器常岀现桌面图标和字带有拖影不知什么原因      急求!急盼解决!

网友:
拖尾看是不是里面的电容坏了。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驱动没装对都有拖影的现象,先装上显卡的驱动试下吧

网友:
你有没有换台主机试一下啊

网友:
全旺老师

全旺老师 显卡的驱动装了

网友:
拖影有三种可能,一:主机坏了,二:信号线坏了,三:屏坏了,
AOC三年保修,快拿到最近的维修站维修吧!!!可全万不能私修,要不然真的屏坏了,那你就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