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电路板原因导至敲盘

楼主(2008-10-07):
一WD盘,型号: WD400EB-00CPF0           DCM:HSBBNV2C

为方便表术把这个定为A盘,  A原故障为电路板的电机驱动芯片烧坏, 更换该芯片后上电听到敲盘,  刚好最近正巧得到一个一样型号的硬盘(为B盘), 新得到的这个B盘故障是不认盘, 上电能听到电机启动,没敲盘。

现在B盘的电路板换到A盘体上电能听到电机启动没敲盘,把A盘电路板换到B盘体上电能听到电机启动并听到敲盘。 现在这两个盘该怎么修?

网友:
个人感觉跟BIOS有关系不知道是否正确!
不对的地方多斧正!

网友:
但除了少数几个外有谁来斧正? 没人回复啊.

网友:
A盘的电路板还是坏的
A盘找ROM芯片为M29的进行修改磁头影射检查副头是否敲盘

B盘不认盘 在PCI里通电后等待1-3分钟就可以就绪,再进入WD专修模块检查固件及磁头好坏,做出对应的处理

网友:
老师,很久不见你了呀,去那里玩了?有空帮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