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头疼的故障

楼主(2008-10-07):
一块754的主板!南北桥集成!
开始故障是:点不亮!查Power针供电5V正常!32.768晶振电压差正常!有低电平输入南北桥!USB数据线没有对地短路!证明南北桥是好的!最后发现南北桥温度稍高!将南北桥加焊后!能正常开机!但过C1后代码就停在03上不走(四位检测卡显示03/02代码)

请教各位大师!这种故障该如何处理!小弟忠心感谢!

网友:
座子有问题是了吧,你得看下座子才是.加焊时座子虚了.

网友:
还是NB/SB的问题,你最好重新植一下桥,这样以后用的时候较稳定些。

网友:
嗯 ,有条件重新植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