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过南桥后开机几秒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8-10-07):
风枪换过南桥后,打PCI AD值均一样,3.3VSB也正常,开机后全板有复位,但CPU复位低,并且开机六七秒以后就自动关机,再短接开关针也能触发,再过几秒还是自动关机。
还有一块才换过南桥,点复位键就会关机,都是怎么回事?本人初次换南桥,请详细点拨一下。

网友:
很不幸的告诉你,你的南桥吹坏了,温度高了,歇菜了。

网友:
1、拆下坏板上的好南桥用852D 400度 5档,下面单面加热
2、用936刀头型 400度清除南桥上的余锡
3、植珠时拿掉风枪嘴 350度 2档 十几秒吹带钢网的南桥
4、植好珠后,下面单面加热 400度 5档
请指点一下,哪里温度过高或者各步操作时应注意的事项,还有植珠后钢网特别难拿下来,用镊子翘才能拿下。

网友:
如果供电都正常的话。那你南桥已经挂了。

网友:
原来的板子都正常,触发后也不关机,就是换过南桥以后出现会关机的,还有VDDQ原来是1.5V,现在是1.8V,换过此场管和控制G IC-L358后还是1.8V。

网友:
原来都正常的你去换南桥做什么啊  不明白!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9259-2-2.html,原来是南桥不良。CPU供电,复位都正常.

网友:
用风枪吹焊可能焊没焊好

网友:
温度都打到400度了 ,BGA芯片能承受的最高温度好像就是400度吧

网友:
4、植好珠后,下面单面加热 400度 5档

楼主是用风枪从主板底部加热的吧?若是的话,那坏的可能性比较小。

无非2种可能性,空焊,吹爆

网友:
南桥杂能用风枪吹呢?太厉害了,佩服啊

网友:
回管理员:拆桥、上桥都是用风枪从下面加热的。

压住南桥点 开机键 刚触发就关机,不压住还能等一会后才关机,能否判断不是空焊了?

“用936刀头型 400度清除南桥上的余锡”是不是温度过高?

网友:
在换一个吧
就当练手

网友:
“用936刀头型 400度清除南桥上的余锡” 我没用吸锡线,直接用刀头在南桥上拖锡的,是不是温度高了?

网友:
400度?我的天啦..南桥不坏才怪...我做的时候最多就开过300度..你牛B..

网友:
请问风抢搞桥
    具体怎么搞 啊!
   成功率多大?

网友:
风枪的温度上升慢。热不均匀。很容易导致锡珠变形。要不然要BGA设备做什么?千万不要用一般风枪做南北桥和笔记本显卡的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