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故障请教

楼主(2008-10-07):
故障如图,显示器下方时有图样的闪动的横条纹,有时出现,有时不出现,请教,谢谢。

网友:
一开机就这样吗?还是点一段时间变成这样,一开机就这样有可能是扫描电压不正常或电容失效

网友:
场块  应该是 正负两组供电~~~  其中一路供电 有问题  看电容是否失容  和虚焊

网友:
什么情况都有,有时候一开机就是这样;有时候开机正常,过段时间会这样;即使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也不是一直就保持的,闪啊闪的,有时候闪着闪着就又正常了,正常了一段时间又会再重复出现,总之一句话,不确定。

网友:
楼上请说得详细一点啊,具体我能看到什么现象或是情况?我不是维修人员,只是普通使用者。听你的话的意思,貌似我能看到某个地方在打火花似的,呵呵。

网友:
故障一般在场扫描部份,重点检查供场扫描的正负电压,大部份为滤波电容失容。

网友:
送修吧,这个机器不好拆。
如果你幸运的拆开了,你会发现一些焊点开裂了。你的机器可能在电源部分(最大个电容旁边有个变压器,这两个东西周围的部分);场IC(大块板子上,有大个散热器,7或9条脚的集成块);高压包(最大个元件,黑色,上有两到三个旋钮)三个部分虚焊。
焊好就行了。

网友:
场输出IC负电压的脚虚焊的多。
不是做维修的最好送修.免得把问题弄大了.

网友:
修到过类似故障的,多为场块虚焊引起,重点看看场ic,如果不是专业人员,最好还是送修的好。

网友:
你轻轻敲打一下外壳看看,如果能改善,那就是场扫描部分虚焊了,补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