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奇的CPU没有供电.

楼主(2008-10-07):
一块K8M800-M3 主板.VIA 芯片组。IO IT8705F 上假负载供电正常。真CPU没有供电。
用了很多块CPU。排除CPU坏的可能。.(换过)
第一 他的.Q1 Q2 没有坏.(换过)
第二.Q1 Q2 相关联的电阻 电容都没有坏..(换过)
第三 电源IC ISL6566 没有坏 .(换过)
第四 电源IC 的供电要求都正常 VCC PVCC EN SS 在上假负载时都正常。周边的电路正常。
第五 VID 线路都通。VID 有2。5 供电。通过VID 实别转变为1。74V正常。
第六 内存供电正常。北桥供电正常。.(换过)
还有什么坏了。能让CPU没有供电呢?

此主板的PDF。

网友:
还有当然是查时钟电路了,先看看实时时钟,再看14.318M时钟,没时钟主板也不会工作,时钟正常还要看PG信号正不正常,你只说了供电。还有你的标题真是起得太让人不解了,神奇的CPU没有供电,哈哈,我看你也蛮神奇的。

网友:
上CPU没有供电的时候,你测量一下几组VID信号的值

网友:
检查电源IC到CPU座的VID线正常否,正常就换电源IC试试

网友:
当上真CPU时 的VID 为10010 上假负载时VID为 00010
假负载电压为 1。5
上真CPU没有供电。
正常 VID 为10010时。供电应为1。100 V 电压。
上假负载时 VID 电压。1。74 V
上真CPU时。VID电压为。2。5V
有没有可能是北桥挂了啊??????

网友:
那咱们现在简单的想一下.什么情况下.会出现.上假负载有供电.上真的CPU没有供电呢.

网友:
vcc 2.5v
查一下.

别的板叫VDDA

网友:
嗯可以换电源管理IC试试

网友:
刷下bios再说吧.

网友:
新手求助

请问MSI 848P 的CPU电源下管P75N02LD用什么型号可以代换?我在别的板上拆了俩个下管装上去都冒烟了~  不装上CPU可以用。就怕电流不够~~

网友:
晕。发错地方了~

网友:
查  CPU  没 供电 首先  要 看下 有没 有  12  V  供电
下面查下VCORE有没  VCORE  POWERGD 信号 有这信号 看下有 没 脉冲 信号 输出 到 驱动IC  下面 得插下  MOS管 的 阻值 短路 没  那个 VID信号 不能 全部 是高电位 也不能全部是 地电位 哪是控制 电压 高低的

网友:
换了N多的电源IC. 还是没有好.VCC 2.5并没有打到.可能真的是这里出问题了..主板已经被取走了.问题还是没有解除

网友:
如果真的是那个的话.那一定是有的.因为那个电压就是内存上的2.5V直通.

网友:
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杂牌的 上带灯假负载供电正常 灯全亮 之前是内存2。5V供电管击穿CPU没有供电 以为修好了 可是真CPU上了无数个 就是没有供电 什么东西都换过 我唯有怀疑北桥了 478针 845的板子

网友:
想到个事。为什么我在上真CPU时。2。5 V 变成1。74V了呢?
这个电压是内存的供电。也是VID 电压。也就是说。在我上CPU的同事。内存的供电。也被拉低了。 内存供电被拉低。那么。北桥的供电也被拉低。
是不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没有真的CPU供电呢。也就是说北桥挂了。?

网友:
这样看桥的机会大!打打内存\AGP\CPU AD看看

网友:
可能是电源芯片坏了·
·  你换个电源芯片看看 ·
  一般来 说CPU没电压都都是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坏了,像断针和空焊。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主板是CPU没供电 12V有 Q1没输出电压 换了一个电源就好可 你这个扳子你说上假负载有电压 上CPU没电压 你先换个电源 清一下cmos 看看CPU频率跳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