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联想K7B板自动关机重启问题~

楼主(2008-10-07):
朋友一旧主板,联想K7B板

主要现象:
刚开始时还可以运行上一个多小时,才突然断电般的关机,再按开关按钮,就无法启动,要拨掉电源线再插上才可以启动,但随后就会频繁出现断电关机,偶尔也会出现关机自动重启现象。

所观察到的现象:
电脑运动时,会听到主板有“吱吱”像漏气般细小的电流声音
断电关机后,无法启动,只看到主板上的指示灯在亮
没有异味传出,电容也没有涨爆现象

已尝试过的处理方法
已更换CPU风扇和散热片
已更换电源
在只有单条内存(三条内存槽都轮换过,内存条也换过4条)、显卡及CPU情况下运行也是同样情况

我以前见过有朋友电脑不能开机或者突然关机的情况,大多伴有爆电容现像,刚刚看过论坛里一位前辈的文章,才知道电容坏不一定会涨爆,所以我猜想会不会也是电容问题,但小弟对主板维修这方面真的安全不懂,所以想请各位前辈帮忙指点一下,这板到底是哪出问题呢?如果真的像小弟猜的那样,要换电容,那应换哪组电容?(板上有1500uf 和 1000uf 两组大一点的电容)感谢各位大大~

网友:
电容漏电   咱论坛里有测电容的帖子找下

网友:
尽量想办法看换下显卡和CPU试试,显卡出问题也会造成不断死机重启,我之前有块显卡就是这种情况;如果确定是主板坏的话,那就只能测试各电压、时钟、复位信号等看哪里不稳定就是那边出问题了~
在没有充分测试是没办法确定是电容问题的,主板死机有很多原因,电压不稳、复位出错、南北桥过热、时钟波动等等都有可能,乱换电容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故障,还是慎重点。

网友:
谢谢!两位大哥~我去查查看电容漏电的文章~

不好意思,因为我真的安全不懂维修这东西,再想请教一下电压、时钟、复位信号用什么方法测试比较简单、正确?

网友:
示波器、万用表等工具啊

网友:
好的!感谢指教~~学到不少东西!谢谢~

网友:
电容漏电,万用表测,一般都能测出来

网友:
全部更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