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3V对地电阻无穷大

楼主(2008-10-07):
我有一块富士康主板,主板的3.3V就是24PIN电源的12脚对地电阻测为无穷大,现在主板点不亮,测POWR的开关脚有3.2V电压不知道怎修,
求大侠帮忙,指条明路

网友:
哇塞,这除了你没针接触好测错外就是你的12脚断开了,要不什么可能无穷大啊。换个3.3V端口看看是不是也无穷大。

网友:
我测了,其它3.3都有阻值,很正常,就是12脚的阻值无穷大,

网友:
那应该就是那个脚线路断开了,仔细检查下。试试看12脚和其他3.3V脚是否相通,再判断是主板断开还是电源内部断开

网友:
有些没这个12V,是假的,
是不是一个黄色845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