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维修显示器时要如何避免被器内的高压电击中

楼主(2008-10-07):
请问维修显示器时要如何避免被器内的高压电击

比如修纯屏显示器或电视机是 打开外壳第一件事是不是要放掉机内的高压电? 那请问要怎样放?

看了显示器外面都有一个禁告:说有高压电,

网友:
用灯泡放电就行了

网友:
一般正常显示器,不会电人的,只要正常断电

网友:
将万用表的的任一表笔,一端接地,另一端从高压帽边缘慢慢伸入到高压嘴,当听到啪的一声时,即可放电

网友:
”将万用表的的任一表笔,一端接地,另一端从高压帽边缘慢慢伸入到高压嘴“
能否给个示意图作为参考。   万用表(数字的,指针打向哪个档?电压。电流。蜂呜档....)

网友:
在开机伏态下,不要触摸高压嘴、220伏进印板的整流、滤波及开关变压器等线路。印板上的高压部份一般都会用白漆印有标记。放电非常简单,在关机伏态下,大电解电容部份用一灯泡搭接在其二脚即可,高压帽部份,翻开吸在像管上的硅帽,用万能表笔一只,一头接在高压卡簧上,另一头接触印板地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