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560 只要进入休眠状态就白屏

楼主(2008-10-07):
方正FG560 原来故障是电脑进入休眠就黑屏,唤醒电脑后仍是黑屏,此时按键均不能用。把按键全部换掉,故障变为休眠后变成白屏(不是纯白,白中带灰,而且有条黑粗线),这个状态下唤醒电脑,屏幕恢复正常。
不知什么原因,大家帮忙分析下。
黑屏

网友:
液晶显示器吧,驱动板有症了吧

网友:
重点看一下驱动板和屏线

网友:
估计是驱动板的毛病吧,换了应可以了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出错了 你重新写过就可以了

网友:
最好近一步,看一下,是不是显示器外接无信号时也白屏
因为这有可能是两种故障
就你明基坏FU9024的时候,就有白屏出现,有信号时显示正常,无信号接入白屏

网友:
无信号不白屏。而且现在休眠后又变成黑屏,激活不了,橙灯,开关不起作用。拔掉电源重接,忽然又变得正常起来。
受不了了。
怕是坚持不了多久,还是会出问题
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mcu的程序我没有。